请教松下触屏跟三菱Q通讯问题

楼主(2012-06-28):
哪位大侠知道松下GT32触摸屏跟三菱Q系列PLC的通讯连接图呀 指导一下。Q系列CPU是Q01的6个孔的查看。

网友A:
QPLC gt32
1 RD--------------- SD
2 TD-----------------RD
3SG-----------------SG
5DSR 5和6短接
6DTR

楼主:
好像还是通讯不上呀 我触屏的波特率也改了 还是报警00FF

网友A:
我用Q00UJ能连上,看看附件图片。

网友A:
试试把触摸屏端 RS和CS短接

楼主:
可以了 非常感谢

网友A:
呵呵 正好最近在做一个工程用了Q00UJ CPU和GT32触摸屏,开始弄了好久才通讯上。

楼主:
你好 你三菱定位模块控制伺服电机的程序怎么样 以前都是用FX的 刚接触三菱Q 很多东西不了解 能不能留个QQ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