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请教松下触屏跟三菱Q通讯问题

楼主(2012-06-28):
哪位大侠知道松下GT32触摸屏(RS232C通讯接口)跟三菱Q系列PLC的通讯线怎么连接呀,指导一下。Q系列PLC CPU为Q01

网友A:
我GT1275跟Q00问供应直接拿根线好了
跟CPU直接通讯本站不是有资料的啊 你可以去下载 有接线图的

楼主:
跟电脑的通讯线我有 就是不知道跟触屏的线要怎么连接 一直都是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