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整流桥

楼主(2012-06-28):
我用变压器220转24v再加上整流桥(一个小方块)直流后差不多50V,我想问一下我那24V传感器会烧坏吗????

网友A:
肯定了会烧坏 你的整流桥有问题

网友B:
怎么整流的呀 怎么又那么高的电压呀 桥式整流加滤波电容才1.4倍33V左右呀 怎么会有50。 一般情况下传感器在超过耐压的情况下回烧坏的

网友C:
直流50伏?
互相学习

楼主:
的确是45v,我两个是新买回来的,我也不知道 求解

楼主:
搞错啦 我把万用表打到交流档

网友D:
24V交流桥堆出来没接滤波电容就是45V左右,正常的,只有接了电容后才是30多V
沙漠中的绿草

网友E:
空载用数字表测量有时是虚电压,不正确。拿指针式万能表测下看看。或者接个负载(1K电阻,或者24V照明灯,24V电磁阀)后再测电压,看高不高。

网友F:
没事的你看到的假象电压带上负载就会降下来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G:
要把220伏变成17伏再桥式整流,接滤波电容就是24伏直流

网友H:
开关电源不好吗

网友I:
不会烧,一般接20V整流就可得到24V

网友J:
桥式整流加滤波电容才1.4倍,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K:
肯定會燒壞的,可能你的橋錐有問題

网友L:
应该用开关电源
Dengjiuhe

网友M:
这要看你的传感器的额定工作电压了

网友N:
220V转18V就OK了

网友O:
变压器接错线了吧,不可能那么高的!

网友P:
直接搞个开关电源不好吗?很稳定的啊
虚心使人进步,学无止境啊!

网友Q:
以后搞清了再说。

网友R:
加相应的负载再测量

网友S:
正常的嘛````

网友T:
没有吧!你们怎么都说电压会高呢? 我从变压器出来 24V从整流桥出来就是24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