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此程序在FX3U中完美运行,为何在FX2N中就不行呢?

楼主(2012-06-28):
上图只是程序的一部分截图,详见附件,此程序在FX2U的PLC中完美运行,在FX2N中就不行了,这是为何?

楼主:
请问有好有解决方法?

网友A:
你在第二条脉冲指令前加一个延时条件试一下看,有时在一个扫描周期连续两次输出脉冲容易死机,希望回答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第二条脉冲指令前加一个延时条件试一下看,有时在一个扫描周期连续两次输出脉冲容易死机,希望回答有用。
之前也试过,但没有用。

网友B:
plsy指令在2N中好像就能用一次把两条PLSY指令实行条件并起

网友C:
次数用得多的缘故吧,修改程序应该可以
QQ:532904130

网友D:
把那兩次的驅動合併在一起試試!!

网友E:
plsy指令输出脉冲在fx2nPLC只能用一次.

网友E:
你要多看一下编程手册(不是用户手册)里面的指令说明与功能介绍,就不会出错.

网友F(2012-09-28):
两端程序并在一起就可以了不然有冲突

网友G:
plsy指令输出脉冲在fx2nPLC只能使用一次,所以你要修改一下程序,很简单的

网友H:
2N中只有Y0能发脉冲

网友I:
引用 网友H:
2N中只有Y0能发脉冲
第一次听说啊,Y1也可以发的。学无止境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J: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K:
试试子程序调用指令
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L:
FX2N中只能用一次,3U中可重复使用

网友M:
2N没有PLSY指令

网友N:
FX3U与FX2N的,绝大部分和定位有关的特殊M不一样。

网友O:
在2N里PLSY指令不能同时出现2次以上,你2次都同时驱动Y0,在2N里只默认一个执行,另外一个不执行,你可以用M8029来转换,达到你所要的结果

网友P:
同意4楼的看法

网友Q:
好像不能同时用PLSY,用这个要用步进指令STL才行吧

网友R:
双线圈了

网友S:
2N中如果输出双重线圈,就会出问题,看看说明书。

网友T:
10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