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8):
师傅们好,运台是靠伺服电机来带动的,为什么电控箱上电的时候,运台上可以任意移动,当按下原点回归按钮,以一定的速度反转,当碰到近点开关时,再以更低的速度正转,直到找到Z相后停止,此点就是原点,停止后我用手去移动运台,不管怎么移都移不动运台,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此时伺服必须靠程序来控制才会转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原点位置的时候,触摸屏上显示的当前位置是0mm,当按下手动反转,触摸屏上的数值变成了负的数值,再按手动正转,数值由负mm的到原点位置0mm变成正的数值显示,这个程序是怎么编写的。是不是在原点位置0MM时,如果是反转的话,位置的当前值用减法指令SUB K0  D10  D20      D10当前值, D20 显示在触摸屏上/
具体编写要怎么编,求指点   D8140用不用派上用场?请师傅们指点一下,小弟在此感谢了

网友A:
一开始上电,伺服还在自由状态,到达原点后,伺服已经刹车了,为了在原点保持位置。自然就靠外力移不动了。
  • 下载积分:+1(秋秋) 热心助人,谢谢师傅

网友B:
    使能上了 伺服就动不了啦  发脉冲才能动  D8140 是存储Y0的脉冲数 与D8141组成32位
    根据你要求触摸屏显示伺服位移  D8140应该要用的  要看你的丝杠螺距 还有你的齿轮比 伺服一周脉冲数  例如 丝杠螺距10MM  齿轮比1:1  伺服转一周10000个脉冲  那个当你发10000个脉冲的时候  伺服位移式10MM  D8140里面数为10000  然后写程序把D8140传给任意个D 比如 D30  然后DDIV D30 K1000 D50  触摸屏显示的数就取D50  不知道我说明白了吗  。

  • 下载积分:+3(秋秋) 热心助人,谢谢师傅,学 ..

网友C:
    你用通讯的方式,直接读取驱动器内的位置

网友D:
    伺服on的时候即有servo on信号时,伺服就推不动了,
  • 下载积分:+1(秋秋) 热心助人

网友E:
    太简单的问题一般都不回答,自己想.提示一点.将脉冲量转换成距离
    触摸屏显示设成32位有符号整数或32位浮点数
  • 下载积分:+1(秋秋) 热心助人,谢谢师傅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简单的问题一般都不回答,自己想.提示一点.将脉冲量转换成距离
    触摸屏显示设成32位有符号整数或32位浮点数

    师傅,就是在原点位置的时候,触摸屏上显示的当前位置是0mm,当按下手动反转,触摸屏上的数值变成了负的数值,再按手动正转,数值由负mm的到原点位置0mm变成正的数值显示,这个程序是怎么编写的。是不是在原点位置0MM时,如果是反转的话,位置的当前值用减法指令SUB K0  D10  D20      D10当前值, D20 显示在触摸屏上/
    这个怎么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能上了 伺服就动不了啦  发脉冲才能动  D8140 是存储Y0的脉冲数 与D8141组成32位
    根据你要求触摸屏显示伺服位移  D8140应该要用的  要看你的丝杠螺距 还有你的齿轮比 伺服一周脉冲数  例如 丝杠螺距10MM  齿轮比1:1  伺服转一周10000个脉冲  那个当你发10000个脉冲的时候  伺服位移式10MM  D8140里面数为10000  然后写程序把D8140传给任意个D 比如 D30  然后DDIV D30 K1000 D50  触摸屏显示的数就取D50  不知道我说明白了吗  。

楼主:
引用 楼主:

    师傅,就是在原点位置的时候,触摸屏上显示的当前位置是0mm,当按下手动反转,触摸屏上的数值变成了负的数值,再按手动正转,数值由负mm的到原点位置0mm变成正的数值显示,这个程序是怎么编写的。是不是在原点位置0MM时,如果是反转的话,位置的当前值用减法指令SUB K0  D10  D20      D10当前值, D20 显示在触摸屏上/

楼主:
    师傅,就是在原点位置的时候,触摸屏上显示的当前位置是0mm,当按下手动反转,触摸屏上的数值变成了负的数值,再按手动正转,数值由负mm的到原点位置0mm变成正的数值显示,这个程序是怎么编写的。是不是在原点位置0MM时,如果是反转的话,位置的当前值用减法指令SUB K0  D10  D20      D10当前值, D20 显示在触摸屏上/
    就是<0就要显示负数,>0要显示正数,用比较可以吗

楼主:
    就是<0就要显示负数,>0要显示正数,用比较可以吗

楼主:
是的  像你说的 用DRVA  正转应该写 DRVA K数 K数 Y0 Y2  反转脉冲数写K负数
想要在触摸屏显示负值是吗
那你就写 SUB  K0 D50  D50

师傅,在原点位置0MM,如果是手动正转就要显示正数
       在原点位置0MM,  如果是手动反转就要显示负数,
我可以这样子编吗,  LD  >= D8140  K0    AND  M1   OUT  M2
LD M2      OUT   MOV   D210     D220    式中,  M1是手动正转 辅助中继             D210是当前位置 数值,D220是触摸屏上显示
LD<=D8140  K0    AND  M2   OUT  M3
LD M3      OUT   SUB    KO  D210     D220    式中,  M2是手动反转 辅助中继             D210是当前位置 数值,D220是触摸屏上显示
可以这样编写吗,还是有更好的思路没有?我编程思路不怎么清晰,还望师傅指点,再

网友D:
看你用什么指令,比如说是用DRVI,DRVA指令做寸动的话,则脉冲过程值保存在D8340,D8341(双字,对应Y0),D8350,D8351(对应Y1),D8360,D8361(对应Y2),如果是还有扩展的话,还有D8370,D8371(对应Y3),而如果是使用PLSY和PLSR的话,则过程值保存在D8140,D8141(对应Y0)和D8142,D8143(对应Y1),这些值对应的都是脉冲数,要转换显示mm还要几个数据,比如说电机转一周模块发出10000个脉冲,螺杆的螺距是10mm,转速比为1:1,电机反馈的脉冲数是131072,那么脉冲当量是1微米,即用1000个脉冲表示1mm,所以程序可以这么做:LD M8000  DMOV D8340  D30  ,DFLT D30  D32,DEDIV  K10  K10000  D34,DEMUL  D32   D34  D36    ,DINT   D36   D38,那么这时候的D38,D39就是你屏幕里出现的显示值,出现负数,那并不要使用SUB指令,程序在原点之后过程值清零,而在往负限方向走时,过程值自然变为负值,以上请参考!

  • 下载积分:+1(秋秋) 热心助人

网友F:
    寫在JOG上的就可以了

网友F:
    點對點也可以伺服上有這兩點的

网友G:
    楼上说的好象是和我们的机器一样??

网友H:
    在程序里,设置JOG的速度,和移动量。。用写的指令,写入缓冲器内。。。
  • 下载积分:+1(秋秋) 热心助人

网友I:
    这个其实很简单,在开机上电时手可以推动马达,是因为写程序的人刚开始没让他使能。按回原点先使能后再作回原点操作。一般PLC感应到原点信号时都会把脉冲现在值清零。也就是D8140低位, 应该是这个三菱很久没用了。再屏中显示只用低位 32位数 有符号型。看到这个给了我一个启示其实 上电开机时也可以不让机器励磁,要求回原点后才能启动机器自动运行,避免了开机运行没回原点的情况。
  • 下载积分:+1(秋秋) xuexi le

网友J:
    不知道你那原点是在什么位置?是在左右限位的中间还是靠一边?用绝对或相对定位指令应该很容易实现在HMI上监视其运动位置

网友K:
    进来学习一下伺服位置的问题,楼主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L:
    伺服电机我也得好好学习

楼主:
    请问M8340和M8348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像手册说的,M8340是表明Y0脉冲输出已经结束了,如果这时接通PLSY  D300   D302   Y0   Y3,那么,是不是接通没有断开的话,M8340都在ON的状态,而一旦接通断开,则M8340马上OFF,而M8348是定位结束的标志,即如果DDRVI  D302 D300  Y0  Y3,如果D302的脉冲数还没发送完毕并且驱动没有断开的话,则M8348接通,直到D302的脉冲数发送完毕则M8348断开,是这样的吗?

        即M8340是监控普通脉冲输出指令的指令执行是否结束,而M8348是专门监控定位指令DDRVI,DDRVA的指令是否正常执行结束的标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