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 PLC没有浮点数功能,小数显示如何解决

楼主(2012-06-28):
FX1N PLC没有浮点数功能,但在计算的时候难免会出现小数点 例如3.14 DIV K314 K100 D20 ,在D20只显示了商3,余数在D21,
3.14要怎么做程序才能显示在触摸屏上,请师傅指点

网友A:
将被除数扩大100倍,那么除法运算的结果为314。
在触摸屏中的数值显示中设定小数位为2位,那么就会显示3.14。
下载积分:+5(dl2006) 好人!
下载积分:+1(wangk0) 好人!
下载积分:+1(秋秋) 热心助人,谢谢师傅

楼主:
FX1N不支持浮点运算,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用下列办法(以算百分比为例):
被除数D0,除数D1,商D3(余数D4),设D0是良品,D1是总产量,算良率,并且良率要在人机上显示。
先将D0乘以10000,再除以D1,得到D3,将D3在画面上显示时,设置成两位小数,此时D3就能显示带两位小数的良率。

网友B:
通常都是按C兄的办法,放大10倍,100倍
下载积分:+1(秋秋) 感谢!

网友C(2012-11-25):
三菱1n,2n的就是麻烦,搞个浮点数都费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菱1n,2n的就是麻烦,搞个浮点数都费劲
2N是支持浮点的,只有1N 1S才不支持浮点的

QQ:84818626

网友E:
工程函数转换!!!

网友F:
二楼三楼的方法同源,学习了。

网友G:
一般触摸屏脚本运算支持浮点数吧
我基本上都是在屏里面算好 然后扩大给PLC数据

网友H(2021-06-16):
学习了,方法太好了。

网友I:
通常都是按3楼的办法,放大10倍,100倍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