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QM1H-CPU51的PLC通讯端口老是坏掉

楼主(2012-06-29):
本人用一款欧姆龙CQM1H-CPU51的PLC,但通讯端口在两个月内坏了两次,坏后表现是通讯端口与触摸屏偶尔通讯不上,与电脑根本通讯不上,向各位高手请教可能是什么问题造成的。谢谢

网友A:
CQM1H虽然已经开始淘汰了,但感觉很稳定,功能也很强大。
用了接近7年的CQM1H-CPU51,只遇到过通讯口坏过一次的情况,还是一个白痴电工小头把接地线目接上了220V的电。
检查你的通讯线,看看接线是否正确,屏蔽层正常连接了没有,接地做的怎样。
我是和富士的界面通过RS232转485连接的 通讯线之间有电压吗 会把串口烧毁?

网友B:
有些问题不一定是你的错,也有可能是别人故意整出来的!

网友C:
美信202E的片,不大会坏的哟。知道原理,技术好点,跳个线试试。
com口的5和202E的芯片16引脚直接是导通的对吗

楼主:
通讯线有问题怎么会烧毁通讯口呢?真的查不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