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原点控制

楼主(2012-06-29):
各位师傅大家好!本人还没用过伺服,这几天我要做一台焊机,用步进程式,焊枪从原点 A慢速运行到B点,然后快速移动到C点,然后以A到B点相同的速度运行到D点(不同的产品各个点这间的距离都会不相同),然后回到原点A。我想从A点到D点用绝对定位运行方式,回原点用从A到D点的脉冲总数和来用(DRAV)进行回原点控制?这样会不会产生累积误差? 假如使用(ZRN)指令怎样才能精确的回到原点?我用的是三菱伺服HF-KN23J-S100 加MR-E-20A-KH003 (货还没到提前请教),PLC用1N或3U。谢谢!

楼主:
到现在怎么就没有一个热心人肯帮帮我呢?

网友A:
用PLC,加1PG.1PG说明书上有程序案例
谢谢老师

网友B:
你这个方案我看不适合焊接工艺吧?焊接什么工件?

网友C:
把编程手册看个10遍如果还没看懂就说明你不适使做这个行业!

网友D:
3U的说明书有专门讲定位的一篇,而且上面有接线图和举例。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我这个焊接的工件是不锈钢水槽,焊接工艺是先焊接A到B段完成后停止焊接,然后快速走过B到C段,然后再焊接C到D段完成后快速回到原点A。我购买的这些东西(包括3U系PLC)都没有送编程、使用等手册,现在伺服那那些连编码器的线都没有,更不要说手册了,我现在有的这些资料都是一些入门方面的,哎!想学点东西真的是好难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把编程手册看个10遍如果还没看懂就说明你不适使做这个行业!
这么轻易的评论人 不是很操蛋么 看懂了有个屁用啊 你不会用你看懂它100遍也没用 手册只是辅助
来而不往非礼也

楼主:
今天下载了个电子版的手册,明天把它全部打印出来仔细看看,其实我这个精度不必很高,其实用步进电机加接近开关就可以解决的,为了玩一下伺服,所以叫老板买了一套玩一下,因为我总觉得论坛里乐于助人的还是很多,问题总是能解决的。

网友C:
看都毡不懂用个毛,你以为你想学什么就有人来教你呀,凡事自己多想想!

网友C:
人家看都没看,你怎么知道别人看不懂呀!
手册三菱官网随便下!

网友F:
我就不信4楼在学习PLC的时候没有请教过别人,完全是靠自己看了十遍编程手册就会编程的!!!

网友G:
大家情绪怎么好像有点那个。呵呵。。

楼主:
有些天才高手是有点自以为是。

网友H:
其实控制伺服和控制步进电机是一样的,伺服不会丢步而已。因为你的定位精度不高用FX1N的都可以了,伺服分四步动作1-慢进到B,2-快进到C,3-慢进到D,4-快速回始位。用DRVA,DRVI都行依次执行四次指令,或者用一条指令改变设定的值也行。
程序上看好像有间断其实肉眼看不出来。回原点在原点前加个近原点检测用原点回归指令可以,但回原点时要向前走一点,以保证在近原点前。

楼主:
谢谢14楼的回复,本人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小电工,只不过我们有时会做一些适合我公司特殊工艺要求的自动/半自动生产设备,所以一直接触不到高级一点的工控产品,所以选择买了个3U和伺服的玩一下而已,到时用不用再说,论坛因有你这样的热心人而精彩,再次说声谢谢!

网友I:
伺服和步进差不多.搞的好的.加我QQ2430170822我告诉怎么搞.

网友J:
等东西到了,慢慢研究一下,没有搞不好的,祝你成功

网友K:
FX 1S 就可以了。

网友L:
回原点用DZRN用A点作近原点信号工作时用DPLSV通过接近开关改变不同的脉冲频率用D点作回原点信号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M:
论坛因有你这样的热心人而精彩,再次说声谢谢!
春刺

网友N:
论坛因有你这样的热心人而精彩,再次说声谢谢!

网友O:
编码器,电机等线都算是附件,需要另行购买,三菱有专用的已经给你接好的电缆线

网友P:
用这种方式来控制焊接设备,我也做过一些。有现成的方案,还有视频,留下QQ,我可以发给你。 我的QQ11319 32505.杨工。
下载积分:+1(秋秋) 师傅,能不能发来看看, ..

网友Q:
我相信有人就靠自己看手册编程的,凡事靠自学,哪有那么多热心的免费老师啊

楼主:
经做了很多次试验,现在正常自动运行时回程直接用DDRVA指令,脉冲数直接用K0,手动回原点我现在用的是DSZR指令。

网友R:
我来请教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