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PWS6600 和电脑连接通讯超时

楼主(2012-06-29):
海泰克触摸屏 PWS6600 和电脑连接通讯超时,COM1是设置问题还是连接线的问题望知道的朋友告知,连线是自己做的,
人机2--------3PC
3--------2
5--------5 这样做的对吗? 谢谢

网友A:
7,8脚要短接

楼主:
人机7,8脚短接---------PC1,4,6脚短接7,8脚短接也试过不行

网友A:
电脑是自己的RS232还是USB转的232 ?

网友A:
屏上要设用COM1还是用COM2作为下载口

楼主:
自己用九针接口做的RS232连接线,屏是旧的原屏用25针COM2口和PLC连接的,我在屏上改为COM1与电脑连接这样做对吗?在此先谢谢1楼的答复.

楼主:
屏上的拨指开关现在是1234_ON 56_OFF 78910_ON这样行吗?拨指开关没敢动只是将7拨上去了,怕误操作没有了里面的程序

网友B:
不光是要指拨开关要设定好 下载时貌似还要点击屏上的下载按钮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

楼主:
你说的屏上的下载按钮是指的哪个地方,谢谢7楼,我再试试指拨开关

网友B:
具体的我忘记了 貌似上电后指拨开关设定好后 会有一个画面出来 是中间最上面的那个英文 先点击下载 再点击画面中间最上面的英文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C:
屏的参数和拨动开关均需设置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朋友的指点,触摸屏已经连接上了,只是遗憾的是触摸屏以被设密码无法上载,有该解密软件的朋友望能赐给,再次谢谢楼上给予帮助的各位朋友,谢谢!

网友D:
你可以试试屏的默认初始密码222183600

楼主:
默认初始密码222183600试过了不行,谢谢!

网友E:
上面的开关要设置,但要注意,下载是将电脑中的程序冲掉屏中的程序,上传是屏中的程序上传到电脑中,注意。

网友F(2012-11-14):
拨动开关 在哪设置?

网友G:
用解密软件试试

网友F:
用usb 转串口可以下载程序吗?usb接电脑,串口接人机Com1

网友F:
我用pws6A00屏,在下载固件及应用时,也出现通讯超时,一直解决不了,用的是USB转串口,改用usb下载时,驱动安装失败,在ADP安装路径里找不到驱动,哪位大侠路过给指点指点。。。

网友H(2013-05-11):
屏怎样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