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楼主(2012-06-29):
谁知道冰箱里面的铝箔加热器怎么做的?主要是铝箔和加热线是怎么熔合的?谢谢!

网友A:
应该是通过加温之后熔合的,我们公司的硫化机有客户买去是做冰箱配件的
QQ:532904130

楼主:
这个东西怎么熔后能粘的那么整齐呢??我们公司也要制作这东西。拿个样本回来。可怎么也不知道是怎么粘合的。我们要批量生产。不可能上万个手工熔合啊。
jxh668

网友B:
不能铸造吗?

网友C:
真还搞不懂

网友D:
铝箔加热器?冷凝器吧,一般用的钎焊炉,在表面淋上钎焊粉液,再进入钎焊炉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还有的铝材中就含有焊接剂,进入钎焊炉铝材会直接焊到一起。

网友E:
铝箔加热后可以熔合,你看化妆品厂的盖子上铝箔加热后粘起来的

网友F:
还有做穿调冰箱的,高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