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9):
Mr-j3伺服驱动器PA0.1=2选择速度模式,PD0.1=0C04,   SP1外接开关   并且已经设定好运行频率!ST1外接开关

现在的情况是:按ST1外接开关未按SP1外接开关,伺服电机按照一定速度启动(非本人设定的速度)
                            按住st1外接开关的同时按下sp1外接开关,电机朝反向 以我设定好的频率运行。
                            按住st1    松掉sp1, 电机又以开始的朝向和速度运行。

疑问:  按我的理解,速度控制模式下, 速度选择sp  和  正向选择启动st   应该是: 按下方向选择 st  电机只是选择好了 正向或者反向而已 ,并不会运行。只有当
按下速度选择 sp 后 才以设定好的速度和已经选择好的 方向   运行。。。。

  为什么 现在会出现  单独只按下 方向选择st后   电机就会以一定速度运转。这个速度是哪里来的   怎么设置的  是否可以更改??? 所有参数 我已经恢复出厂设置了。
具体什么原因  请高手指点,  是我理解错了 还是 伺服放大器本身就坏了····

网友A:
1,如果速度非常快,请检查UVW接线。一定要正确的UVW才行。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最后是因为UVW没接对,编码器电缆没接对也有可能出现此错误。

2,三菱伺服都可以用软件测试的,可以恒速点动和定位,如果在软件上操作是OK的,那驱动就没坏。
下载地址:http://down.ymmfa.com/?type=mr
可以继续请教下吗?按下方向选择st后,运行速度不是很快,比较缓慢的。uvw线我也检查过了,没问题。你说的编码器线没接对是什么情况?就是个插口而已,没另外接过线呢。 还有,我考虑到的是:因为是速度控制模式,sp1 sp2,都是0的情况,应该是按模拟量vc设定的速度运行。我猜是不是应该这个原因。请指教

网友A:
如果速度正常,用我说的伺服软件连接测试一下

网友B:
版主亲自为你解答,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