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9):
S7-224XPSI Q0.0输出的脉冲方式 集电极开路还是线性驱动输出呢  脉冲电压是多少 我想用他来控制安川的伺服 接线图这样  第一个是线性驱动方式
第2个是集电极输出方式 但是S7224的电压是24V  安川的接受脉冲好像是5V 咋办。
下面是用伺服本身电源的接法

我现在这样想 不知道对不对假设 Q0.2 Q0.3是 方向信号 和 脉冲清除信号  我直接让Q0.0接8(PULS)Q0.2接12(SIGN)Q0.3接 14(CLR) 3和7接一起 11和13 接一起 15和18接一起 不知道能不能成呢

网友A:
没有问题的。我就是这样接的安川伺服电机的。但是我用的PLC是三菱的。输出时漏型输出。SG接三菱的COM。不知道西门子的输出是漏型还是源型。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祝你好运!

网友B:
西门子源型输出,PNP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的。我就是这样接的安川伺服电机的。但是我用的PLC是三菱的。输出时漏型输出。SG接三菱的COM。不知道西门子的输出是漏型还是源型。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祝你好运!

恩 那就应该行了 S7224XPSI和其他S7200的不太一样  她是漏型输出 源型输入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 伺服驱动器上的1号引脚接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