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9):
电脑连接plc的线两根 我用的是台达的plc 一根线是usb转rs232 的 另外那根线叫什么名字 就是连plc那头的那根 圆头的 那个叫什么 想买一根那线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网友A:
以前是要二根,一根USB转232,一根232连接台达。
现在都合并了,一根搞定,直接USB连接台达。网上卖这种线的非常多,你按楼上网址查一下。

网友B:
好像是编程电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