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节省PLC的输入点数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12-06-29):
公司的设备中有很多用来做过载报警的输入点,如何通过外部接线来节省PLC的输入点数 请各位大侠不吝指教

网友A:
传说中的8421编码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8421是不错的选择,起码硬件成本是足够低的了

网友C:
采用扫描方式

网友D:
像单片机驱动7段码一样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E:
做8421点阵呗。

网友F:
8421?还没有听过,,
努力

网友G:
三菱有一个“十字键”指令,就是扩展输入用。或者用“位移”指令输出作为若干输入的电源、还有用一些开关状态来扩展其他输入条件。
jxh668

网友H:
8*8=64个点阵列比较好用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谢谢了,我现在用的是点阵法
如何节省PLC的输入点数

网友I:
对的,就是点阵法

网友J:
有一个16键盘指令,可以试一下

网友K:
动态刷新 扫描 对应输入(晶体管输出 )
键盘矩阵 对应输入

网友L:
支持用点阵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