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反应不灵敏

楼主(2012-06-29):
我这里有一案例:上位机是维纶510屏,PLC 是艾默生EC10,485连接了4台艾默生EV2000变频器。现在通过屏更改变频器频率值时反应不灵敏,有时候在屏上连续输入十数次变频器才反应过来。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反应不灵敏时,可是抗干拢或波特率设置过大所致

网友B:
有时可能是程序有问题,有些plc发送与接受不能同时进行比如fx1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