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GT3报警显示

楼主(2012-06-29):
我用GT3做报警,报警显示在屏幕的下方,怎么样能让报警显示在屏幕的上方呢?请教大虾们!

网友A:
軟件中有選項呀

楼主:
我感觉肯定有可以设置的,但是没有找到呢,请大侠指教!

网友B:
把整个画面发上来看看

网友B:
有报警的画面--右键单击--画面的属性--“基本”选项卡---最下方--执行浮动报警显示 打勾----最后--单击下拉箭头,可选择---上、中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