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2-06-30):
有一台安川SGDM-01ADA伺服驱动器烧坏,更换一台同样型号驱动,而且按照原来的参数输入进去,可怎么搞伺服电机运转转矩很小。不知哪位大虾能给说明一下,感谢!

楼主:
怎么没有大侠出声的,感谢,感谢!

网友A:
可能是版本号不对,或者太低

网友B:
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检查什么?参数都是一样的,就是转矩太小。

网友C:
驱动器上有可调节的旋钮,好像有一个是调转矩的吧,不太清楚,具体看手册。

网友D:
肯定是参数问题,也许不是用户参数,而是系统参数,既然型号一样,功率肯定一样,所以还是觉得是参数问题,这个参数可能是人为没设置好,也可能是伺服器内部电路板版本不一样有所差别,以前我碰到我IAI控制器,外部型号都一样,参数也一样,但是内部电路板版本不一样结果就有输出速度不一样了,而且差好多

楼主:
还是要谢谢各位大侠!在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E(2022-01-17):
学习无忧无虑
welcome:4057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