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30):
55KW,额定电流93A,为什么有人说要选对应电流交接,有人又说选一半电流交接,我被搞晕了,有权威大虾给指导意见吗?
到底65A的交流接触器够不?
三个都选一样的没问题吧?
施耐德配的上面是两个65A交接,一个40A的交接
低调!

网友A:
看你用哪个厂家的接触器了,国产的就不能这么选

网友B:
cj20-100A  2只
cj20-60A   1只

网友C: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如果你进火分主接触器,即三角形接触器经过主接触器,那就主接触器要大点,就160a的,如果三角形接触器也是在电源进火,那就这个接触器够了。不过一定要二个65a的接触器上桩头都是在电源取火。

网友D:
一个纠结很多新入门人得问题。
首先从理论上分析,65A是能够满足在45KW星-三角运行了。不考虑启动电流情况下,额定电流的一半以上即可。但是市面上有部分交流接触器不能够达到额定电流值(有些扁低制造商,但是确实也是实情),同时也需要考虑电机故障时的超电流运行情况。
    30多年前,影响比较深的一次是有一台泵15KW电机,我选择40A交流接触器后经常烧毁(40A交流接触器名牌上标注的为最大允许启动运行15KW电机),也换过多次(开始以为是偶然现象),最后换为60A用了几年也没有事情。
这个事实以后,我一般在条件允许下,选择交流接触器都会考虑往大一档额定容量选择。短路器。热继必须按实际额定值选择。
以上是我对于交流接触器选择的一个认识。

网友E:
星点用65A接触器

网友F:
如果是星三角启动65A就可以了

网友G:
长见识了

网友H:
长长见识

网友I:
我认为至少要两个120A,一个60A

网友J:
我们公司有多台65KW和55KW的电机,最终选定的接触器是TE120安,理论值和实际值是有区别的,影响电机电流变化的原因太多了。

网友K:
如果是施耐德品牌的,三角和主接触器用65A 星电用40A够了。如果国产的建议放大使用。

网友L:
国产的电流放大一点,其实选型手册上面都有!!

网友M: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N:
看看是自己用,还是别人用个,别人用的话,在半年到一年左右就没有问题了,保修期已经过了,维修也是别人来维修了,如果是自己用,交流接触器就要大一点。现在大的电动机本上采用软启动器来操作了。对工厂的电网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楼主:
多谢多谢,多谢大家!
低调!

网友O:
最好是选施耐德 ABB 等名牌正品的 还得考虑重载轻载启动 操作频率 安装空间允许的话 最好选大部选小

网友P:
同意17楼,看电机负载是水泵还是风机等不同情况,一般我都放大1号选,热继调整

网友Q:
我认为国产至少要两个120A,一个60A

网友R:
主的95A*2,星60A*1为最好,这样自己省事

网友O:
我见过在主电路中没有设主接触器的 那俩接触器上口直接接火

网友S:
接触器要选额定电流的1.3倍,这样用比较合适。

网友T:
理论上2*65+40A是没问题的,但如果用国产的为长时间运行就大一点2*100+65A

网友U:
引用 网友C: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如果你进火分主接触器,即三角形接触器经过主接触器,那就主接触器要大点,就160a的,如果三角形接触器也是在电源进火,那就这个接触器够了。不过一定要二个65a的接触器上桩头都是在电源取火。

我同意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