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2-06-30):
有那位高人用过信捷的plc驱动乐清宇辉的步进电机的,请指教一下吧,我发出的脉冲驱动器不能接收,郁闷啊!

网友A:
有些步进的脉冲信号是5V或10V的,而且可能要外接电源。
你可能没外接电源,或者电压不对。

网友B:
1)晶体管输出型plc。
2)支持脉冲输出指令等。
不知道你选择的plc是否是晶体管输出,是什么形式输出的(pnp、npn)
连接参考

楼主:
上面有24v的端子,我确实没有用外部电源,可是上面好像是没有要接的地方吧!请看看接线图

楼主:
我用的是信捷的plc xc-2-16-e的型号是晶体管的

楼主:
一定要串联电阻在电路里面吗

楼主:
已经搞定,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