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软件

楼主(2012-06-30):
谁有电器设计的制图软件呢?

网友A:
AutoDesk可以下载到30天试用版的~~然后么注册机什么你应该懂得,不过容量很大,解压后大概5~6G。
至于另外一个Eplan,
www.verycd.com
上有下载,但是如果公司用么,要知道Eplan发律师函的力度可是要远远大于AutoDesk了。
所以,低调使用才是王道,高调使用非合法化版本么就是找事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