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LC(程序)中设置plc(设备)的输入、输出触点

楼主(2012-06-30):
如题。我是刚刚接触PLC,希望大侠们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在线等答案。谢谢大家。

网友A:
????????
什么PLC? 三菱?日立?欧姆龙?台达??
定了型后,再百度一本编程手册,慢慢研究,用不了一个小时,你所提的问题,就懂了。

楼主:
是三菱的PLC

网友B:
比如说:原y007输出点改为任意一个空余输出点如y017,在程序里把所有y007都改为y017,用搜索,然后把接在y007的线接到y017上去。

网友C:
自学PLC 是好事,但是又不会自己看书找答案,都等别人来教,这样的学法恐怕很难高懂PLC

网友D:
查找/替换-软元件替换或者软元件批量替换

网友E:
看使用手册,看编程手册

网友F:
多看书啊

网友G:
plc输入、输出量是依靠外部组态的。

网友H:
如果是三菱模块式的PLC,有个地方可以设置你想在哪个模块设输入输出点的地址

网友I:
多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