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写入与程序读取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6-30):
我是菜鸟
如果我要从PLC下载到我的电脑我选哪个
如果我要从电脑上上传到PLC又要选哪个

网友A:
如果我要从PLC下载到我的电脑我选哪个 :读取
如果我要从电脑上上传到PLC又要选哪个 :写入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PC对PLC是上位机,PLC是下位机。下载(写入)程序是从PC到PLC,上传(读取)程序是从PLC到PC。

网友D:
正确,上面兄弟说的
寻找一切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