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编译出了错误,双线圈问题,求大神帮忙改下

楼主(2012-06-30):
编写个程序在程序检查时提示双线圈错误,求大神帮忙改下。

楼主:
求大神们帮忙弄下,PLC方面我是菜鸟,真不知道怎么改了!

网友A:
用M继电器,

网友B:
先把Y输出换成M,,,,,然后再地下并联M 输出到Y,你看看同一个Y你用了几次了

楼主:
大神们,能具体告诉我怎么改不,不晓得怎么动手!

网友C:
人家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先把Y输出换成M,,,,,然后最下面并联M 输出到Y。

网友D:
按楼上几位的方法把46和49的Y0步改一下

楼主:
是这样改吗?可是变化了检测还是错误,还是我理解错了,我很笨的,真不知道怎么弄,希望大神们别嫌弃我,我真不会

楼主:
程序我改了下,那个46 49的没了,换了后还是双线区问题

网友E:
,用辅助继电器转换。
努力!
jianming

网友F:
子程序允许双线圈,你的程序没错,只是软件不会识别子程序而报错的双线圈

网友G:
不允许双线圈输出

网友H:
可以有双线圈的错误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I:
新建 WinRAR 压缩文件.rar (11 K) 下载次数:2

网友I:
你自己在检查一下吧,看我的对不对,能不能符合你的要求 新建 WinRAR 压缩文件.rar (11 K) 下载次数:4

网友J:
---X0---X10---X5-----------------------Y0
---M0---------------|
...

-----X11--------------------------------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