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自发脉冲

楼主(2012-06-30):
一般运行的时候没什么问题,就是关机重]新上电的时候自己跑了一点 (我已经把PLC连驱动器发脉冲的那条线去掉了) 驱动器用的是开光关电源24V供电呢! 没想明白上电的时候后脉冲从哪里来呢 ,有谁遇到过吗?、

网友A:
那应该不是脉冲,应该是上电使能时产生的位移

网友B:
开机时,产生的位移

网友C:
一楼正解,有的步进驱动器本身能记忆上次的相位!

网友D:
步进电机是不会自动产生脉冲的,只是上电时会锁住电机轴,所以你感到电机移动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