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救,程序变换一个地方不晓得怎么改!!!

楼主(2012-06-30):
在书上看到的步进程序结束返回的输入方法,怎么变换时变换不了,有人能告诉我该怎么做吗?

网友A:
RET好象要连接母线的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B:
S26写错了吧应该是STL 26

网友C:
一楼说得对

网友D:
你可以把程序直接写进PLC里

网友E:
三菱的子程序结束,顺控指令步结束等都需要直接在母线中直接写。报警信息已经直接给你指在问题哪里了,修改就可以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