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6100i 与欧姆龙CP1H-X40DR-A通信问题 求助

楼主(2012-06-30):
本人有一台CP1H-X40DR-A 欧姆龙PLC 选件为CP1W-CIF11 与威纶MT6100I 用485通信或422通信 请问线要怎么接 里面要怎么设置 做了好久就是通信不上 求助各位

网友A:
CP1W-CIF11 MT6100i_Com1
RDA- ③脚_Tx-
RDB+ ④脚_Tx+
SDA- ①脚_Rx-
SDB+ ②脚_Rx+

网友B:
还要mt6100设4W

楼主:
要不要加电阻 我也是这样子接的 通信上去只能显示开关之类的东西 按没有反应

网友C:
看下通讯手册,注意CF11上DIP开关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