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301的屏怎么把程序备份到电脑上面

楼主(2012-07-01):
GP2301的屏怎么把程序备份到电脑上面,具体的操作步骤是怎样的请师傅们教教我。(数据线有一条GPW-CB02)

网友A:
线有了,软体装了吗?若是首次使用建议先看看软体操作手册

网友B:
使用gpmnt软件备份,

网友C:
学习了哦 我一直以为是直接通过PLC软件导出的呢

网友C:
哦?VB做的程序还是PLC和PLC连的做备份啊 呵呵 我是菜鸟 没弄明白 想学习一下啊

网友D(2012-08-07):
读的时候自然提示你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