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1):
各位,有哪位对这个比较熟悉的,望指教!!
3台QO3UDE和上位机通讯,怎么网络设置。还有彼此中间要交换数据,程序有样例吗
感谢!!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手册,在三菱的官方网站上有。我最近也在研究Q03UDE
只是我是将2套CPU用HUB连接的,和你有些差距。
你要的手册上好像有!

网友B:
  • 下载积分:+5(sport1988) 感谢分享,请再接再励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在研究研究!!

楼主:
    会设置了,,谢谢站长

网友C:
    正巧前几天设置过Q03UDEHCPU,通过HUB连接上位机,

楼主:
    谢谢了,我们有项目要用了!!!

网友D:
    看一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E:
    学习了~~~
    人生如戏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手册,在三菱的官方网站上有。我最近也在研究Q03UDE
    只是我是将2套CPU用HUB连接的,和你有些差距。
    你要的手册上好像有!

    要用套接字通讯,可以参考LCPU ,我是没找到QnUE的,用法一样的。

网友G:
顶一下顶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