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软件安装不成功

楼主(2012-07-01):
站长我怎么下载你的三菱编程软件(886)不能用啊显示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这是个很早的问题了

楼主:
那要怎么处理啊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B:
装一个云端虚拟软件看看

楼主:
不懂请明白点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C:
是什么软件

网友D:
将杀毒软件先关掉。

楼主:
防护都关了下了几遍都一样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E:
那就可以考虑换个操作系统了。

网友F:
装到根目录下面试试,把文件夹名称都改用英文的试试。

网友G:
安装时都是英文

网友G:
在群里找,楼主上次说了

网友H:
你什么操作系统?如为Xp,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注册表中有残留信息,没有完全卸载;解决办法:先卸载编程软件,然后点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将MITSUBISHI删除,按F5刷新注册表,最后再装软件,即可解决! 注:“\”代表下一步

楼主:
我安12楼的兄弟做还是一样。我系统是XP的怎么就是装不了呢请高手帮帮小弟,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I:
把系统重做了,再装

网友J:
一、先注册表中删除。二、关杀毒软件。三、在C盘安装。

网友K:
换个系统

网友L:
安装时都不要打√,一直下去。。。。。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