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1):
我们江苏省准备举办几大工种技能比赛,维修电工也在其中,比赛必须先在各个城市选拔,兄弟我准备参加。请问各位,有没有参加过类似比赛的,能否告知一般比赛的内容,我好有针对性的进行准备。比赛的难度大概是技能2级,也就是技师的水平。谢谢!

网友A:
地域差距很大的

网友B:
首先,祝福你,由于地方的不一样,考试的内容也不一样的,我估计是有PLC编程包过三菱,西门子,欧姆龙等,触摸屏,加一些模块,直流控制等。

网友C:
PLC编程、伺服调试、变频器维修。

网友D:
模拟电路,数字电路,PLC,变频器,触摸屏,气动或液压,伺服控制。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重点是自动控制这块。
去年的实际操作是:一条传送带上有3个传感器,分别识别铜,铝,塑料。一个气爪。一个编码器用于检测皮带速度,皮带旁边有3个位置用于放置3种物体。也就是识别物体材质后自动进行分类存放。
涉及到得知识就是:画出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画出气动原理图,PLC高速计数器的应用。
今年的题目复杂些,在成都郫县举行的,我一同事刚参加过回来。
题目是:一条环形皮带,上面的传感器检测3种不同物体,气动机械手将物体移动到钻床上进行模拟钻孔后再分类存放。
涉及到得知识有:气动原理,电气原理,PLC编程,触摸屏组态,伺服的使用。时间是150分钟。
参加的单位也都是些比较有名气的单位,中国二重,省国防,核工业,天工机械等。

网友E:
这么厉害的单位的人参加啊,可以去试试啊

网友F:
中国二重,省国防,核工业,天工机械等。

公司有名不代表公司技术水平高

网友G:
一个普通的工人的,很多民营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