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1):
台达AB系列伺服系统特有原点回归功能,伺服马达回零动作规划均由伺服驱动器参数P1-47设定规划,并可以定位于编码器的Z相脉冲,所示,实现过程如下:

原点回归方式参数设定P1-47=202;

;原点回归第一段速度设定P1-48=1000r/min,原点回归寻找原点减速开关ORGP的速度;

原点回归第二段速度设定P1-49=20r/min寻找到ORGP后,折返寻找伺服马达Z相零位脉冲的速度;

原点回归触发SHOME,由信号由PLC输出点给定,触发伺服马达回原点功能启动;

  马达按照原点回归第一段速度设定P1-48=1000r/min,寻找原点减速开关ORGP;

马达寻找到ORGP后减速到零,旋转方向反向折返,速度按照原点回归第二段速度设定P1-49=20r/min寻找伺服马达Z相零位。

 ;定位于Z向脉冲后,驱动器会输出DO信号HOME回原点完成信号给PLC输入点,用来控制其他电气动作。

是不是设置好伺服驱动器的参数,就不需要PLC送脉冲即可完成吗?也不用zRN原点复归指令就可以回原点?
只需要原点回归触发SHOME,由信号由PLCY4输出点给定,触发伺服马达回原点功能启动;伺服电机以P1-48设置的速度回归。
当碰到近点开关X1后,减速到零,旋转方向反向折返,速度按照原点回归第二段速度设定P1-49=20r/min寻找伺服马达Z相零位。;定位于Z向脉冲后,驱动器会输出DO信号HOME回原点完成信号x10给PLC输入点,用来表明已经完成原点搜索,,请师父们帮忙一下,多谢了,有用过台达伺服驱动器的师父们请交流一下
还有在定义输入脚的时候,比如OD1对应的是CN1插头第七脚,它需要来设置参数,对应什么样的功能,说什么输入功能选择见表7.2,表7,2在哪里,找不到
  • 下载积分:+1(小曹工控)

楼主:
    数字输入引脚规划

楼主:
    这个输入功能选择
    输入功能选择:所代表的功能请参考表7.1怎么没看到要怎么定制控制啊,比如说OD1,CN1的第7脚要定义在原点回归完成输出,要怎么设定啊

楼主:
    P2-20设置的参数是109,   9功能是原点回归完成吗,对应表的功能在哪里可以看到,请师傅帮忙一下

网友A:
    使用伺服自带的原点回归功能是可以不用PLC的ZRN指令,就可以直接回原点。
    表7.2在操作手册的7-75 页,也就是第8章的前两页。
  • 下载积分:+1(秋秋) 热心助人

楼主:
    0D1要设定是原点到达要设置参数多少呢

网友B:
    我也想弄清这个问题,台达给了一个工程师的电话,我还没有问呢。

网友A:
    参照表7.2
    原点回归完成为09
    也就是说如果DO1要设定为原点回归完成
    则设定P2-18=109 或是 009
    109表示原点回归完成后,DO1为ON状态,否则为OFF状态
    009表示原点回归完成后,DO1为OFF状态,否则为ON状态
    一般选择=109
  • 下载积分:+1(秋秋)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C:
    了解一下
    不断向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表7.2
    原点回归完成为09
    也就是说如果DO1要设定为原点回归完成
    则设定P2-18=109 或是 009
    109表示原点回归完成后,DO1为ON状态,否则为OFF状态

    原点回归完成
    后,DO1是不是一直都有输出信号,还是一瞬间

网友A:
    原点回归完成后,DO1会一直通。
    当伺服重新运转起来后,DO1就会断开
  • 下载积分:+1(秋秋)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楼主:
谁有dop -a触摸屏  说明书,有没有屏的案例,先感谢师傅们

网友A:
  • 下载积分:+1(秋秋)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楼主:
    步进电机脉冲当量算法
    步进电机脉冲数计算  步进电机参数、脉冲当量等的计算方法:
    有些人可能自己想要DIY个雕刻机或者改某个落后系统的雕刻机系统,这样在电路连线以后就要设置机器的电极参数脉冲当量等,要么控制电极就会出现问题,下面将这些的简单算法发布出来,有这方面的行家可以多提意见,大家共同进步.
    1、首先认识丝杠,导程5的丝杠就是每两个丝的间距是5;
    2、步进电机是1.8度200步进,走一圈就是200×1.8=360度
    3、驱动器是8细分就是把1.8在分成8次
    4、所以经过驱动器的电机每一步进就是1.8度÷8=0.225度
    5、所以每转一圈就是200×8=1600步进
    6、导程5的丝杠每转一圈走5毫米,每一步进就是5÷1600=0.003125毫米,这就是电机参数。如果是导程3的参数就是0.001875,以次类推。
    7、用1除以电机参数就是脉冲当量,例如:1÷0.003125=320,就是每走1毫米需要多少步进,就是脉冲当量。

楼主:
    1-7的计算方式是没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是你没看明白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步进电机是否是一个脉冲走一步由步进驱动器的细分数决定的,例如:步进电机是1.8度的在驱动器没有细分数情况下步进电机是一个脉冲一步(200脉冲/转)但如果驱动器是2细分的话那就是2个脉冲一步以此类推4细分就是4个脉冲一步,你所说的4项中的1.8/8=0.225度就是这个原因(它代表的意思是在驱动器为8细分时一个脉冲使步进电机走0.225度角,我估计你会问步进电机不是一个脉冲就直接走1.8度吗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疑问的话建议你去百度下“步进驱动器细分原理”我可以告诉你你的想法总体来说是没错的我不敢保证你现在用的驱动器在8细分时一个脉冲绝对能走0.225度但我能告诉你只要步进电机的加工精度能达到我绝对能保证在第8个脉冲时走到1.8度的位置 目前距我知道的有两种细分原理的驱动器一种是矢量细分另一种是依赖改变驱动电机电流的模糊法细分)  希望楼主能理解

楼主:
    1~7说得很正确。
    还有第7项还可以这样来理解,1÷0.003125=1600÷5
    这两种算法都对,1÷0.003125=320是以电机每圈来除以每步移动量。
                    1600÷5=320是以电机每圈所需的步数除以每圈实际行程

网友D(2012-12-30):
    SHOME  功能只能在内部位置寄存器模式下才能自动搜寻原点(不用PLC输出脉冲),在外部端子位置模式下必须要用PLC的脉冲控制实现原点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