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2a的plc程序可以用哪个型号代替在cx里模拟运行

楼主(2012-07-01):
cpm2a的plc程序可以用哪个型号代替在cx里模拟运行,初学不知道和哪个型号比较接近,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把CPM2A程序改一下PLC型号就可以模拟了

QQ980347789

网友B:
可以改为CJ1M型号就可以模拟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

楼主:
cj1m好像也不太完美,HR辅助继电器没有TIM指令的常开常闭表示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