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1):
换其它牌子的伺服驱动器,是否要伺服电机?

网友A:
要的,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是配套的。什么样的伺服驱动器配什么样的伺服电机。老爸配女儿是有问题的。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如果不考虑质量的话,有部分国产的驱动器是万能的,有时可用!

网友C:
这个不一定,我用过无锡德诚私服,配杭州点击的,不一定

网友D:
这个不一定非要品牌对品牌,不过一般都是品牌对品牌用的,这样兼容性好一些,不同品牌亦可,见过武汉华大的伺服电机配迈信伺服控制器的。

网友E:
不一定,看运气了

网友F:
通常要求是同一种品牌的,兼容性好,如果实际情况需要不同的品牌配,最好咨询一下相应品牌的伺服客服人员,询问一下。

网友G:
配套才好兼容,效率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