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Q173HCPU OS安装软件

楼主(2012-07-01):
求Q173HCPU OS安装软件,谢谢

网友A:
我这里有一个,但是不知道你能不能使用,因为你的173CPU和OS安装文件之间是要匹配的,我这个是用于SV22的,如果你的是SV13的,可能不能使用,自己在线测试一下能否匹配吧

楼主:
谢谢,我这儿也是SV22的,我安装一下试试看看

网友B(2012-10-06):
我也用Q173HCPU 装了os 说类型不兼容 是什么原因呀,用什么版本? 指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