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第一次用触摸屏就是步科

楼主(2012-07-01):
如今 IO监控出来了 报警灯出来了 但是按钮没反应 我是直接把原来的X换成的M 没反应
还有就是 怎么通过触摸屏把T的参数k 改变啊~? 请各位没事的时候能招呼一声哈
触摸屏是步科的 plc是三菱fx64MR的
愿各位周末愉快 恭喜发财

楼主:
木有人么···

网友A:
通讯不正常,查看连接线,查看通讯设置。

网友B:
应该是通信不正常所致!如果触摸屏跟PLC通信不正常的话,触摸屏上电后大概10秒钟的时间屏幕会显示PLC-No response-0x-0x X代表PLC地址,同时,组态文件中的PLC原件也不会有显示。当通信正常后,则组态工程中的PLC元件会显示。

楼主:
跪求各位大神 怎么连接啊~?~? 说明书就那么几页啊··· 还是连接不上啊 COM闪红的 换两个COM都一样啊~?

楼主:
自己顶顶 但愿还能让别人看见

网友A:
你也没有说你的PLC是什么牌的,通讯线是怎么接的?通讯是怎么舍得?就一句话没法用,让别人怎么跟你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没有说你的PLC是什么牌的,通讯线是怎么接的?通讯是怎么舍得?就一句话没法用,让别人怎么跟你说?
触摸屏是步科的 plc是三菱fx64MR的

网友C(2012-08-03):
哎 你看看 帮助 哎这也叫问题 你地址输对了没啊 如果没通讯的话 触摸屏中间有一排字母

网友D:
如果通讯没有问题,触控没反应的话可以先将触摸屏背面的拨码开关2脚拨到ON的位置,然后按一下边上的黑色复位开关,使触摸屏进入触控校准模式,然后对触摸屏进行触控校准。如果触控校准没有问题,但按钮还是按上去没有反应,具体情况可拨打4007005281步科技术服务热线请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