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1):
我咨询过别人学变频器,人家说让我找一款功能全的变频器学习就可以了
可我确实不太懂变频器有哪些功能才算是全,麻烦家园的老鸟推荐推荐,我打算淘一个买回来学习学习,学会了再卖
PS:最好是把品牌和型号,还有那些具体功能说说,我好有点方向,多谢

网友A:
通讯控制油RS-232,RS-485,MEMOBUS,工业以太网,现场总线 一般都是RE485

网友A:
变频器与PLC连接方式主要有三种:
a)PLC的模拟量输出0~5v电压或4~20mA电流,将其送给变频器的模拟电压或电流输入端,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这种控制方式的硬件接线简单,但是PLC控制的模拟量输出模块价格高。
b)PLC通过485通信接口控制变频器,这种控制方式的硬件接线简单,但需要加通信接口模块,这种模拟价格也贵。
C)PLC额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块控制变频器,PLC的开关量输出,输入一般可以与变频器的开关量输出,输入直接相连。这种控制方式的硬件接线简单,抗干扰能力强,用PLC的开关量输出模块可以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转速和加速时间,能实现复杂的控制要求。

具体来说:
两者之间通过网线连接(网线的RJ45插头和变频器的PU插座接),使用两对导线连接,即将变频器的SDA与PLC通讯板的RDA接,变频器的SDB与PLC通讯板的RDB接,变频器的RDA与PLC通讯板的SDA接,变频器的RDB与PLC通讯板的SDB接,变频器的SG与PLC通讯板的SG接

网友B:
首先要明确你学变频器干什么,目的是什么?变频器的品牌太多的,功能参数也是有一定的区别,你会使用一种变频器,在换另外一种变频器,你可能就要从新看它的使用手册了。所以建议还是明确目的和变频器的品牌在来学习。光学变频器也没有多少用,还要配合上位机来学习如PLC。

楼主:
那我就举例来说说,目前我在一家生产钢筋加工设备的单位,什么也不懂到出打杂,前几天接触到的是一台裁钢筋的设备,那个控制柜里有3个变频器,小的是0.75KW,大的是2.2KW,我只知道小的两个变频是分别控制两个带抱闸的电机,还分别有3个电机,全都是装在电机带动的某个轮上,并没有装到电机后面

机器动作过程:1先送料到机器口2压紧3电机带动传送钢筋行走编码器测距离4液压轧钢筋

我只在旁边看这工程师做,不知道这种小的变频器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PS:工程师一般会给我们参数设置的清单,具体什么意思看不懂,就是一串字母数字也没说明功能

网友C:
想知道神马字母数字代表神马功能,请楼主查看变频器说明书,这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D:
把变频器品牌型号抄一下,搜一下手册,下载下来看一下不就知道那些代码是做什么的了

网友E:
买个国产的变频器

网友F:
AB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