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是所有引脚都能监控?

楼主(2012-07-01):
如图,lift是一个做了多重背景的FB,除了最后一个引脚为bool型的输出外,其余引脚都是bool型的输入,为什么监控时不是所有的引脚的状态都能看到啊?

网友A:
你用的是FB,为什么不带背景数据块,可能是这个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FB,为什么不带背景数据块,可能是这个问题吧。
是个FB,可是你是怎么看出是FB的呢?
另外,因为这个FB是在另一个FB中作的多重背景,所以没背景数据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