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改伺服用啥好?

楼主(2012-07-01):
用国产的伺服能行吗?家园的大哥们用过如何,我担心用起来不稳或容易坏…

网友A:
要看你用在什么场合,如果是数控方面的可以考虑考虑武汉迈信的

网友B:
我以前用过国产的 连续坏了6.7个驱动器 后来换台达的了 一直到现在一点问题没有.
国产的便宜 但好坏

网友C:
台湾比较告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