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捷触摸屏编程软件未完善的问题

楼主(2012-07-02):
前些日子使用信捷屏做了几个小工程,,,效果不错。。。把屏的程序放在电脑里,,,其中屏的程序量小的就可以打开,大的现在就打不开了。。“打开时内存不能为读和一些错误代码”,换了几台电脑一试还是这个样。。。。最后向信捷技术客服咨询了。。。。他们把我的屏程序还原了,,可以打开,,但是内面的元件属性变成信倢的了,,,(原来是3U的)。总的来说信捷技术客服还是不错,,态度也很好。。。

网友A(2013-01-17):
我的也是,出现内存不能为read,好像说是系统和杀毒软件的问题,帮我还原了,可是信捷什么时候能把这解决了啊,也不能老是邮件过去还原啊

网友B:
态度还算可以,服务时间还比较一流,除了上班的8小时,还有晚上的手机客服,我试过一次在晚上调机打过去
触摸屏和PLC的软件的易用性和实用性还有待扩展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