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ASTER-K120S 上电拨到运行就报警呢

楼主(2012-07-02):
请问哪位高手MASTER-K120S PLC新模块上电拨到运行就报警呢

网友A:
首先确认是否程序缺少END指令。如果有END指令,程序是否正常。同时用软件监控一下报警的显示是什么?

网友B:
还无程序啊

楼主:
为什么KGL-WIN软件不能联机下载 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