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2):
我是个PLC新手,新用的EM235,输出没问题。信号采集就出问题了,我是采集电压,将A+   A-连到了电压上,其他三个采集口,B+  B_;   C+,  C_;    D+,   D-,D-   都是短接起来呢,模块供电使用226主模块的DC24V,  DIP开关调到了正负10V输入,现在问题来了,不管我输入多少的电压,PLC采集的数都在-20000左右跳动,然后我把DIP开关调到0-5V输入的时候,采集的数变成0且一直不变。       我现在很困惑,到底是模块出问题了,还是我自己的问题呢,请前辈们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电源是否共地?
你说的电源共地是指将A-与模块的M端连在一起吗?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B:
1)确认DIP开关状态是否正确。
2)确认信号源输入是否正常,信号源输出与模块DIP设置一致性。
3)检查供电方式。既然模块电源取至226,那么信号电源呢?
先谢谢前辈啊。DIP开关如我所说,我选择了两次,按说明手册选的,肯定没错,但都不行。信号电源我就是选的一个1.5V的电池,用万用表测有电压?主要想问你这种情况到底是不是模块出问题了。

网友B:
先不怀疑模块问题,检查接线是否规范,就是模块供电及外部信号源输入的连接。

网友C:
1.拍现场照片;
2.上传程序监控画面。

网友D:
估计模块没问题。将A+   A-连到了电压上?  采集的信息电压可以确定吗

楼主:
我是楼主,谢谢楼上几位的解答,已经确认是PLC模块的问题了,新买了一个235模块,采集信号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