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老师T T,CP!E计时器与计数器的配合使用

楼主(2012-07-02):
请高手指教,我想用计时器和计数器实现长时间的延时,可这样编出来之后计数器走一下就停了,请问我改怎么修改

楼主:
拜托,帮我看看吧

网友A:
自己帮自己复位就可以了

QQ980347789

楼主:
呃,是我不好,没说清楚,应该是上面的定定时器走一次就停了
也就是就走一次5秒的时间,不循环计时

网友B:
你的田间没有处理好

楼主:
田间是什么意思…… 不明白……
还有就是我不想气1那个输循环启动
不过你的意思我大概明白了,是要再给t52一个启动指令它才能循环计时是吗?
谢谢您费心了

网友C:
稍微改变实现,还可以细化

网友D:
你在加一段复位控制就好了,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复位信号。在定时器工作个周期后,必须有一个复位指令。这样,你的定时器才能循环工作

网友E:
在t52前加一个常闭的T52

网友F(2012-08-17):
大家分析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