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报警输出不一致

楼主(2012-07-02):
我家有一台设备,两台工控机,故障报警输出一台显示恢复正常,一台显示没有恢复正常,实际故障没有恢复正常,这是怎么回事?跪求高手指教!
刚刚会读PLC程序,想深入学习,祈求诸位同仁的帮助

网友A:
能否将问题描述清楚些,这样才会有人回答啊,

网友B:
1、一台显示真实;
2、一台显示不真实
哥建议,裁员!裁掉其中一台就可以了

网友C:
程序设计不严谨有缺陷吧

网友D:
一般可能是控制卡或采集卡的光隅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