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应用到这样的场合怎样设置好!

楼主(2012-07-02):
现在变频器输出速度低但转矩大,所以输出的电流高。有什么方法可以降低电流。现在用的开环矢量控制,直接用VF控制是否好点。

网友A:
设定最高转矩为你所想的要的转矩就行了。。。

网友B:
描述不够清楚!

网友C:
各厂家的变频器有所不同 在此也不能一概而论 查看原机说明书 更改部分设置就好了

网友D:
一般情况下,看你使用的是什么电机,是专有变频电机带专用变频器,可以用矢量,或转距控制模式,如果是通用电机,那么选用V/F模式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关健是工艺要求要达到什么一个状况,才能正确选用变频器及电机.

网友E:
我用的是安川变频器也出现这种情况,后来用停止自学习功能中把空载电流调小,停止自学习后5hz以下电流也不会超过额定电流。就是不知道输出转矩降了多少,会不会影响使用。
學無止境

楼主:
多谢各位,我现在想用自定义VF的曲线来做。因为这个以前是个直流调试器现在改成交流调速器并且由于工艺的改变,现在要求转速很低但想在不改变速箱的情况下,通过设置变频器的参数来降低电流,因为现在正常生产的时候电流快到90%但转速才50%使用电压较低。想通过设置自定义变频器的VF曲线来解决这个问题,有没谁有这方面的经验提供给VF曲线设置我参考一下我现在使用的是施耐德的ATV71变频器。

网友F:
查看原机说明书 更改部分设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