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3U 在 gx developer 编程软件中显示“逻辑启动失败”

楼主(2012-07-02):
gx developer 安装后在实际应用中如果选择FX1N或FX2N型号时梯形图逻辑启动正常,但只要改变PLC类型为FX3U后就会出现“梯形图逻辑启动失败”,这样就造成在GX Simulator无法仿真,真心想得到答案,软件安装应该说没有问题,因为选择FX2N时一切都正常。

网友A:
请确认你的GX Simulator版本不低于V7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