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2):
各位大侠,晒晒你们电线电缆怎么选型的哦。有用排线的经验的话,说说哪个厂家的质量可靠点。谢谢!

网友A:
8KW以下1平方3A,90KW以下1平方2A,90KW以上根据公式算。或者查电工手册,但计算值我会放大1号,现在电缆,唉!铜鼻子压都压不紧

网友B:
选国标的 名牌正品行货 至于负载多大功率选多大规格的电缆 问问卖电缆的那人 快速估算法  10下五;100上二;25 35四,三界;70,95两倍半。穿管,高温八,九折;裸线加以半;铜线升级算。(10MM以下,每平方毫米按5A算,100MM以上按2A算,16·25按4A 算 35·50按3A算 70·95按2.5A算  裸线按绝缘导线的1.5倍算 穿管按明敷设的80%  环境超过25度是按明敷设90%  穿管又高温72%算(这是针对铝线算的你) 铜线就升一级算 4MM铜线按6MM算

楼主:
线径只是一方面啊!还有比如有无3C认证、电缆颜色、哪个品牌、什么情况下使用电力电缆,什么时候使用控制电缆等等,可以晒出来,交流下经验啊

网友C:
很久以前我3KW左右的220V设备,用2.5MM的线,结果发烫的厉害被我们老大屌丝了!

还有一次一台15A的三相空压机,主线我拉的4MM的线也发烫主机还跳闸。

还有以前装生产线时按给定的设备拉的线,结果后来生产线不断的增加新设备,结果总闸一次次换大的最后还是顶不住,只能换线了。。。。。。。
我想电缆选型还得考虑的更长远,要有预留空间,这些都是经验!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D:
我这边公司是购买广州番禺电缆厂的厂品,不知质量如何?

网友E:
楼主是想用在室内还是室外?散热良好吗?

网友F:
广东南洋电缆厂的不错。

网友G:
上海红旗不错选还是看电工手册在根据环境加点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