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屏时间

楼主(2012-07-02):
各位仁兄,我在使用WINCC Flexible时,屏断电后时间显示又复归了是怎么回事呢?应该在触摸屏程序里设置些什么东西呢?同时也保证报警视图里的时间也显示一致。谢谢大虾们。

网友A:
想请教下楼主:PROTOLL与WINCC Flexible在触摸屏上设计有什么区别?

网友B:
读取PLC系统时间作为触摸屏时间;
winccflexible用于新屏编程,对于尾号为7的触摸屏protool已经无能为力了

楼主:
PROTOLL我没用过,我一直是使用日系产品,客户要求要求用西门子时,我才偶尔用的.

楼主:
如二楼所说,只要把时间属性从默认的系统时间改为变量就可以了吗?那报警视图里的时间会相应改过来吗?具体怎么设置,我不甚明白.麻烦二楼再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