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菜鸟,请教PLC联机问题

楼主(2012-07-02):
PLC下载到我的电脑或从我的电脑上传到PLC里,PLC都要选STOP吗
当PLC在运行状态时,我能随时拔插数据线吗
当PLC在运行状态时,我能随时插入数据线并联机监控吗
是不是只有在STOP时,我才能改程序,改好程序后再上传到PLC

网友A:
这些都可以在线联机,工作的。不过作为新手尽量在闲置的PLC上操作。

网友B:
PLC 在运行时亦可修改程序,不过在下载时会提示你先会将PLC转为STOP状态。主要为了安全。数据线在传输时不允许中断,其它需关闭应用程序后再拔。

网友C: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