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口通信距离是否加长

楼主(2012-07-02):
我想用三菱编程口连接触摸屏距离50米,三菱编程口通信距离15米左右,我想加个422有源中继(放大器)
请问给位朋友,这样做是否实现,谢谢

网友A:
加个422有源中继(放大器)难道这个有源中继比485转换卡的便宜吗????

楼主:
这只是想法,没考虑价格,谢谢

网友B:
fx系列的编程口跟屏可以直接连接。。(80米左右)

网友C:
太远了,用光端机吧

网友D:
有点远哦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E:
你自己延长过吗?理论422通讯距离1000米以上。用网线双绞的2对线直接延长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