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0GM是怎样发脉冲的

楼主(2012-07-02):
我厂里的一台机器用的是PLC(FX3U)带定位模块FX2N-20GM,以前用的好好的,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它跟以前正常时发的脉冲相反。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它有二个轴,首先是X轴先定位,X轴定位是正常的。等到Y轴移动时,它却往相反的方向移动,所以每次都发生堵转而报警。我发现定位模块发的脉冲跟跟以前是相反的。现在就是想问一下大家定位模块是由什么控制来发脉冲的,是PLC吗?如果要改变它的脉冲方向要怎样办?要不要修改程序、在伺服放大器修改参数不知可不可以呢?
谢谢各位

网友A:
程序正常使用是不会出问题的,还是先检查外围接线吧。